请教高手FX1N的计算问题

楼主(2008-03-01):
用D100的数除D120的数放在D130,D100和D120的值随机变化的,因1N无浮点运算,我要求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2010-07-12):
变换数量的单位,乘以1000后在运算,后在转换单位

网友B:
用32位计算。原来的值先右移8位。然后计算。结果再左移8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