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油浸式变压器的正常油温是多少

楼主(2008-03-01):
油浸式变压器在正常运行时,油的温度是多少度才算正常

楼主:
我刚才问了变压器生产厂家,说是环境温度加上55℃,只要变压器运行时油温不超过此温度就算正常,请问各位对吗

网友A:
厂家的说法对但要根据你的实际来顶
。正常运行时其变压器三分之二处的温度最好在95度里。冬天可以略高一些但总体超过95度的时间不超过2小时。夏天太高就加风扇或空调

网友B:
我们这里夏天在空调和一台风几下可达到100多度。但其寿命缩短了10年。我也是心砰砰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