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升级问题

楼主(2008-03-01):
S7-300系列PLC 硬件作升级,是否包括所有的CPU单元?升级主要包括哪方面?

网友A:
好像是这样的阿,都有啊

网友B:
不同的型号的模块不一样。

网友C:
你讲的很不清楚,硬件升级的目的是什么,没有目的怎么帮你分协

网友D:
只是CPU升级。由于新出的CPU和旧的CPU版本号不同,会出现不兼容的现象。在400H冗余系列,需要升级的居多,因为一主一备,有一个坏了,换新的CPU,版本不同,同步通讯就不能进行,所以必须对旧的CPU升级。升级很简单,拔出存储卡,插入升级卡就可以升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