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低压无功补偿时如何选择电容器

楼主(2008-03-01):
电气设计时,工厂低压车间的用电设备无功补偿是不是集中补偿?确定了需要补偿的无功功率,怎么选择电容器,是并联的方式吗?YKDR-0.45-20-3是什么意思?多谢大家!

网友A:
沙发
工厂低压用电力电容器基本是并联的,串联一般用在高压线路.

网友B:
产品名称 滤波型电力电容器.

网友C:
你搞错了吧,滤波型电力电容器主要是用来治理谐波的,补偿用的电容是自愈式电容,型号是BSMJ,内部带有放电电阻的。

网友C:
集中补偿柜最好选用多只电容,根据总的补偿容量来分配,一般用10-12只,也可大小容量的电容配合使用,用智能型功率因数控制器

网友B:
我说的是YKDR-0.45-20-3指的是滤波型电力电容器.

网友C:
YKDR是产品代号,不同厂家可能也不同,现在型号都乱了,0.45是电压等级KV,20是KVAR 3指三相

网友D:
长知识了

网友E(2011-09-10):
如果常用电压是160V,选择电容的电压应该选择180还是200、220,如果选高电压对电容的容量有影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