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能长时间工作的电动仓壁振动器

楼主(2008-03-01):
我公司使用的仓壁振动器,3相AC380V,250W,间歇工作制,采用在偏心块调节振幅,无散热装置,近期由于天冷料冻,长期处于工作状态,经常过热烧坏。请问有没有比较好的震动装置可以替代。

网友A:
是否可以用电磁铁,间歇通电?
我们以前设备用的减速机振荡,就是减速机容易损坏

楼主:
谢谢。半波控制的振动电磁铁我们单位有用,可长时间工作,但密闭性差,灰尘料粉影响较大,效果不好。

网友B:
建议你用进口的振动电机,我们用的德国进口的,一年四季长期运行,从来没有烧过电机,不过价钱很贵的,我们用的是160瓦的振动电机,前天购买备件时询问的价钱超过一万元了一台。太贵了。

楼主:
什么牌子的?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