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和调节阀的安装

楼主(2008-03-01):
对一设备进行流量控制,介质:160℃硫酸,泵的出口管线先安调节阀,后安流量计,现在出现流量波动现象,不知安装是否有问题?

网友A:
注意:1.安装位置,介质是否充满流量管
     2.接线,屏蔽是否良好
     3.流量计前后直管段是否足够长
     4.适当调整流量计参数,如:阻尼时间
     5.保持泵速,调节阀开度不变,观察流量计,排除泵,调节阀对流量的影响
      根据经验,安装正确的话,大多数的流量波动由系统的波动引起.

网友B:
大多数的流量波动由系统的波动引起的。调节器也要整定PID参数。观测一下;用手动调节阀门是否能稳定在阀门的50%开度附近,如果小于20%或大于80%系统才能稳定,调节阀的口径选择是否合理。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专业生产【AI人工智能工业调节器】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