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C系列PLC与信捷V5变频器通讯应用实例

楼主(2008-03-01):
信捷XC系列PLC与信捷V5变频器通讯应用实例

 信捷PLC:   XC3系列PLC  485-BD板(或本体A,B端子)
 信捷变频器: V5系列
 两者之间通过双绞屏蔽线相联 PLC的A、B两个端子分别对应变频器的A、B两个端子
 采用(RS485通讯)设定PLC与变频器的通讯参数,数据长度为8位,偶校验,1位停止位,波特率为19200bps。

;NOTE1:PLC的通讯参数设置为:8/E/1,19200B/S,PLC的下位机版本号为2.5
;NOTE2:变频器的频率给定通道P0.01:4;
        运行命令通道选择P0.03:2;
        通讯配置P3.09:054;
        本机地址P3.10:001

LD M8002
SET S1
STL S1
LDP S1
REGW K1 H2000 D3000 K2
LD S1
OUT T200 K100
LDP M8138
ORP M8139
ORP M8135
ORP M8137
SET M0
LD M0
OUT T201 K50
LDP T200
ORP T201
RST M0
RST M8137
RST M8138
RST M8139
RST M8135
SET S2
STLE
STL S2
LDP S2
REGW K1 H2001 D1000 K2
LD S2
OUT T202 K100
LDP M8138
ORP M8139
ORP M8135
ORP M8137
SET M2
LD M2
OUT T203 K50
LDP T202
ORP T203
RST M2
RST M8137
RST M8138
RST M8139
RST M8135
SET S3
STLE
STL S3
LDP S3
REGR K1 H2100 K7 D1100 K2
LD S3
OUT T204 K100
LDP M8138
ORP M8139
ORP M8135
ORP M8137
SET M4
LD M4
OUT T205 K50
LDP T204
ORP T205
RST M4
RST M8137
RST M8138
RST M8139
RST M8135
SET S1
STLE
END

以上是通讯程序

网友A(2008-09-24):
信捷                    n n    nnnnnnnnnnnnnnnnnnnnnn

网友B(2009-03-15):
可以解释一下你的程序吗,或者搞成梯形图,信捷的PLC我倒是用的不少,变频器还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