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Haiwell)PLC
关于232通讯

楼主(2008-03-01):
请问真空计232口和原单片机设备的232口正常通讯着的情况下,能否再同时和海为PLC进行通讯,或者说真空计的232口能否和485一样并联多设备共同使用呢,如果不行,怎样用最经济的方法实现单片机和PLC同时与真空计232口(真空计内无232芯片)正常通讯呢

网友A:
真空计232口和原单片机设备的232口正常通讯着的情况下,一般不能再同时和海为PLC进行通讯,解决的方法是建议取消单片机,只用PLC进行控制。

楼主:
我只是想用PLC监控真空计的气压值,而原单片机设备是不能取消的(单片机为主机,真空计为从机) ,看来监控真空计的方案只能取消了,不知用232转485的模块能否实现此功能呢?先用232转485的模块 把真空计的信号转化成485,在485上并联输出两路信号,1路到PLC,第2路再通过另一个485转232模块与单片机相连,此种方案是否可行呢? 还有市面上出售的232转485模块是否也可用作485转232呢,就像上面说的,两个模块能否用一个型号呢?谢谢 有做过的朋友请指教,谢谢。

楼主:
以下是从网上找到的文章,大家看一下是否可行。如果行的话具体的电路如何修改。
讨论区多次提到rs232芯片串行口只具有独占通信能力,根据我的经验,将通信口rs232它们进行适当改造以后,可以多站进行广播通信。具体的原理是,使rs232芯片可以输出高电平的同时,不具备输出反向电压的能力。这样就避免本身的反向电压对其它rs232芯片高电平进行干扰的现象,具体方法是:将每一个rs232芯片的输出端都连接一个二极管,然后连接到通信线路上。进行这样改造以后,可以在距离不大于30米范围之内,用rs232芯片进行联机。进行半双工多站广播通信。

网友A:
你的真空计只有一个232通讯口,已经与单片机进行通讯并且单片机为主机真空计为从机,这时即使将真空计的232改为485也无法同时与单片机和PLC同时进行通讯(485网络上只能有一个主机),解决你这个问题可以考虑以下方法:
1、如果单片机有2个通讯口,则用PLC与单片机通讯转读出真空计的气压值。
2、如果单片机只有1个通讯口,则用PLC直接与真空计通讯读出真空计的气压值,然后单片机与PLC通讯转读出真空计的气压值。
3、保持原来的通讯连接不变,将真空计232口的3根线(Rx/Tx/GND)并联到PLC的232口,PLC作为从机不发送命令,只接收真空计返回的数据(命令由原来的单片机发)
以上方法都需要实际测试验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