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供水用什么产品好

楼主(2008-03-01):
   水塔自动供水用浮球式液位开关。还是液位继电器好?

网友A:
液位继电器

网友B:
浮球精得用些

网友C:
水位控制器

网友D:
装个热继电器

网友E:
可以试用电子式水位开关,无需浮球、干簧管,外部无机械活动部件,耐污耐用,不怕漂浮物,任意角度安装,用普通管夹固定即可,参考 http://www.shuiweikaiguan.com  (域名是“水位开关”的拼音)

有普通型、防波浪型和耐腐蚀型等,可与PLC配合使用,价格实惠。你要的水塔自动供水的型号是BZ201

网友F:
浮球容易卡!如果是干净的水,我建议你用探针式的液位控制器比较好!那样灵敏!也很耐用!而接线方便

网友:
装浮球就可以了省事便宜

网友G:
下面引用由张文勉在 2008-3-19 0:16:00 发表的内容:
  装个热继电器
--------------------------------------------------------------------------------------------
???

网友H:
用变频器的PID控制可以不用水塔,可以保持恒压并且节能

网友I:
用变频器的PID控制可以不用水塔,可以保持恒压并且节能,但价高.顶液位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