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方体的长度宽度测量

楼主(2008-03-01):
各位高手!
我要测一个长方体的宽度,在该长方体两边各安装一个传感器,通过前移该长方体,得出该长方体的宽度.要求光幕在15CM左右,精度在0.1mm左右,不需显示器,通过PLC与传感器通讯(或模拟量)采集数据.
通过PLC计算该长方体的长度,分出规格等级。
谢谢!

方便请联系:zhengxiaohongd@163.com

楼主:
谢谢回复!物体不能停留的。
被检测物是生产线上的瓷砖,线速度是2米/秒,规格从10*30到600*600(MM),振动上下约2mm,环境有粉尘。安装的空间较小,高度最多25CM。
最好是分体式的。

网友A:
2米/秒, 精度在0.1mm, 整个采集周期则要小于0.1ms
无解。
愿听听高手的意见?

楼主:
谢谢lly的提示!也理解你的说法。当降到1米/秒时,50ms采集一次。是否可以达到该精度?期待解决方案。

网友A:
还是无解。
我以前做的类似的东西,看看有没有可参考的地方:
物体速度:30~60米/分=0.5~1米/秒,
设置了一个减速传感器,一个零位传感器。其他传感器略
在到达减速传感器时,速度降为6~3米/秒=0.1~0.05米/秒,以很低的速度过零位传感器,上升沿读一个位置,然后加速,物体尾巴快离开零位传感器时,又减速,下降沿读一个位置。
大概是这样的,其实很复杂,因为物体不是一个是,一批,要算一批长度,上升沿、下降沿有很多个的,要知道第一个和最后一个。
基本能满足要求,0.5mm精度。当传感器是用光纤式光电开关,响应时间好像是75us.
0.1mm精度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搞出来了,千万共享下。

楼主:
感谢lly!
明白了很多!我的装置是不能停的,是连续的,且要用连续检测的方式才行,如前面所示。如你所示,现方案已做成0.5了。现我需找到这种可以检测的平行光幕才行。这才是本问题的光键哦。
另外:你上文所说的案例,用PLC是达不到O.1。但可以用高种的控制器达到,就是可以高速采集脉冲/模拟量的。我做过这种的同步控制,效果不错。有空交流。

楼主:
希望其它早虾哥指点!急需!

楼主:
是否有可以连续检测的装置呢?先不管精度,该如何解决该方案?即检测瓷砖的尺寸呢?

楼主:
回复各位:准各用PCI数据采集卡,即先用工控机的数据采集卡先采集数据,将处理结果给下一工序的设备处理。PCI数据采集卡可以10M/S以上采集速度,我想要达到0.1mm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了,更高都可以。但不知价格几何?各位有何高见呀?

楼主(2008-04-14):
实验OK!用的是工控机+高位移传感器+高速采集卡+VC,效果还不错,且价格比想像的要低很多,就是VC用得不是很熟。

呵呵

楼主(2008-12-29):
全面解决,精度去到+/- 0.05mm,NND,花了我大半年的时间!申请了N多专利,也叫填补国内空白!

网友B:
真的假的?

网友B:
你的“高位移传感器”是不是高速位移传感器呀?用的是什么样的?

楼主:
得到客户的认可了。

通过改善机械精度,现检测精度达到+/- 0.03mm。全面超越外国进口品牌!

网友C(2009-06-04):
位移传感器是完全可以到0.1mm精度的,甚至到0.001都没有问题,

但是测量光幕,还没有见到能到0.1的分辨率,不知道市场上有没有?

楼主:
你的“高位移传感器”是不是高速位移传感器呀?用的是什么样的?

回答:是一种小光束高响应的光纤+放大器,光束大小:0.005mm,响速度10μs.要用高响应的具同步运算功能的采集卡完成。

完毕.

不能说太多。不然就违反保密协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