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施耐德怎么连

楼主(2008-03-02):
MT506M与施耐德PLC连,在软件里"plc类型"选哪中啊?

网友A:
与施耐德TWIDO PLC 连接
PLC类型:MODBUS RTU(RS485 2W)
通讯口:RS485 2W
波特率:19200
校验:无
数据位:8位
停止位;1位
人机站号:0
PLC站号:1

网友B:
你加我QQ:470331240,或者打我电话13761012595 021-62458703,我为你详细解答吧

网友C(2009-05-16):
两过设一样就可以了 一定要一样哦

网友C:
两头一样一定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