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力控制阀简介

楼主(2008-03-02):
水力控制阀就是水压控制的阀门,它由一个主阀及其附设的导管﹑导阀﹑针阀﹑球阀和压力表等组成。根据使用目的﹑功能及场所的不同可演变成遥控浮球阀﹑减压阀﹑缓闭止回阀﹑流量控制阀﹑泄压阀﹑水力电动控制阀、水泵控制阀等。
    水力控制阀按结构可分为隔膜型和活塞型两类,工作原理相同,都是以上下游压力差△P为动力,由导阀控制,使隔膜(活塞)液压式差动操作,完全由水力自动调节,从而使主阀阀盘完全开启或完全关闭或处于调节状态。当进入隔膜(活塞)上方控制室内的压力水被排到大气或下游低压区时,作用在阀盘底部和隔膜下方的压力值就大于上方的压力值,所以将主阀阀盘推到完全开启的位置;当进入隔膜(活塞)上方控制室内的压力水不能排到大气或下游低压区时,作用在隔膜(活塞)上方的压力值就大于下方的压力值,所以就会把主阀阀盘压到完全关闭的位置;当隔膜(活塞)上方控制室内的压力值处于入口压力与出口压力中间时,主阀阀盘就处于调节状态,其调节位置取决于导管系统中的针阀和可调导阀的联合控制作用。可调导阀可以通过下游的出口压力并随它的变化而开大或关小其自身的小阀口,从而改变隔膜(活塞)上方控制室的压力值,控制方阀阀盘的调节位置。
    水力控制阀的维修和维护
    水力控制阀是一种利用水自润式阀体,无须另加机油润滑,如遇主阀内零部件损坏时,请按下列指示进行拆卸。(注:内阀内一般消耗损伤品为膜片和○型圈,其它内部零件损伤甚少)
    1.先将主阀前后端闸阀关闭。
    2.将主阀盖上的配管接头螺丝松开,释放阀内压力。
    3.将所有螺丝取下,包括控制管路中的必要铜管的螺帽。
    4.取阀盖和弹簧。
    5.将轴芯、膜片、活塞等取下,切勿损伤膜片。
    6.将以上各项东西取出后,检查膜片及○型圈是否损坏;如无损坏请勿再分自行争其内部零件。
    7.如发现膜片或○型圈有损坏,请将轴芯上的螺帽松脱,逐浙分解出膜片或型圈,取出后重新换上新的膜片或○型圈。
    8.详细检视主阀内部阀座、轴芯等是否有损坏,若有其它杂物在主阀内部将其清理出。
    9.依反向是顺序将更换后的零部件组合装好主阀,注意阀门不能有卡阻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