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表的常见的几种问题及解决办法

楼主(2008-03-02):
众所周知目前的压力表主要部件是由,接头,弹簧管,机芯,仪表工作原理是通过弹簧管变形,机芯(扇型齿与
中心齿轮工作)带动指针在面版的刻度上显示被测介质压力的,压力表的焊接主要有铅锌焊接,白银焊接,氩
弧焊接,特种焊接等等,仪表的单簧管正常工作是10万次而目前压力表在使用过程中常会出现以下问题:
    1.仪表指针因为被测介质瞬间脉冲加大,将指针冲到止档下面,
    2.仪表指针,在管道或设备卸压后不会零位,
    3.另外仪表扇型齿再工作一段时间会出现磨损现象,
    仪表的机芯是压力表的心脏部件,80%以上的仪表损坏是由于机芯损坏导致仪表不能使用,现在我通过
在现有机芯加限位钉隔,解决了仪表跳档问题,
    2.加隔离片解决仪表不回零位问题
    3.离片扇型齿加宽,解决仪表接触面,抗磨损以达到使用寿命延长的功能

网友A:
压力表的表盘经常炸裂如何处理解决?

网友B:
用油表,或者进口质量好的

网友C:
我们用啦几年压力表啦,大概5000台,没有炸裂的,量程只要对

网友D:
压力的正确与否,和进气管道有很大的关系,进气管道很容易被堵塞

网友E:
炸裂怕是前面没加冷凝圈吧!

网友F(2010-08-20):
本公司供应优势产品:
德国E+H公司温度、压力、差压、流量、物位、分析仪表
德国VEGA公司物位测量仪表
英国MTL公司 安全栅,浪涌保护器
德国P+F 公司 安全栅
美国 FOXBORO (福克斯波罗)温度、压力、差压、流量、物位、分析仪表、阀门定位器(ECKARDT)
德国Gestra( Flowserve)全系列产品及其备品备件
德国KEM公司 流量计
丹麦PR 公司 安全栅 ,隔离栅产品
德国GEMU 公司产品
德国原装PRIGNITZ压力变送器,差压变送器,压力开关,差压开关,液位计等
公司其他品牌:
德国GSR公司电磁阀
施迈赛SCHMERSAL 开关产品
IMG编码器 TWK编码器 LTN编码器
美国MEAS传感器 ICSensors传感器
德国KOBOLD公司温度、压力、流量、物位、分析仪表
美国ROSEMOUNT公司压力、差压变送器、质量流量计
美国RAMSEY公司微波料流开关(DTR131)
日本WADECO公司微波料流开关、钢铁企业的鱼雷车和BOF吹氧转炉微波雷达液位测量系统
德国Kirchner und Tochter公司流量计
德国WIKA公司压力表、温度表
本特利测振仪表
WADECO 微波雷达探测器tel:02431306692-15, QQ: 1310414772刘工

网友G:
现在的压力表是一代不如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