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电源疑问

楼主(2008-03-02):
请问有几个同型号同功率的24v电源输出端正极对地有的有电压有的没有,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好像是有的负极接地,有的不接

楼主:
问题是这几块都是一模一样的,有的只是正负极之间有电压而对地没有,但都能用

网友B:
负极接地,有的不接

网友C:
正极对地有电压的里面有漏电的,我经常碰到开关电源电人的。

网友D:
那就说明,开关电源没有达到行业标准.漏电流大.

网友E(2008-07-03):
看看ARCH电源有没有满足您需求的电源.www.archcorp.com.cn

MSN:siyibingju@hotmail.com

QQ:280930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