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通讯的速度有多快(RSLinx)

楼主(2008-03-02):
我用VB.NET做了一个小程序,用OPC访问RSLinx(本机),我只用了三十个变量,我的扫描时间已经大于6秒,谁能告诉我是因为什么?OPC的扫描时间有多长?同步扫描时间很长么?

网友A:
是驱动慢吧。
opc只是个接口,具体数据读取还是要实际的驱动程序

网友B:
不是驱动的问题,是程序编写的问题吧。不要用同步,用回调吧。
再一个注意的地方:变量的寄存器最好连续,如果不连续会比连续的慢。
以前在03年用过RSLINX,还是很快的,PLC从变位到上位机显示不超过1秒的,大概500个寄存器。

 ;

致力于国产PLC的开发、销售,民族品牌的打造。

做专业的工控产品提供商。

专业的解决方案提供商。

网友C:
这么慢,应该和OPC关系不大。
建议你写程序(非OPC)试验一下读单个变量的速度。

网友D:
RSLinx的通讯扫描最低好象是50MS吧

网友E:
下面引用由工控帮在 2008-3-3 13:54:00 发表的内容:
  不是驱动的问题,是程序编写的问题吧。不要用同步,用回调吧。
再一个注意的地方:变量的寄存器最好连续…
--------------------------------------------------------------------------------------------
绝对是程序的问题,建议楼主好好检查一下自己的程序。

网友F:
我用RSLinx访问20000个Tag 速度都没有问题。肯定是你的程序问题

楼主(2008-04-15):
果然是我的程序有问题,终于解决掉了。谢谢大家!!!

网友B: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楼主(2008-06-05):
我已经把程序用VB2005写了一下,只是读取PLC的数据,还没有做到写入,有需要的留下Email

网友G:
         楼主好,能不能发给我一份,谢谢,顺带发我一份opcautomation.dll吧,谢谢了,邮箱:yunlei_happ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