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有没有搞直流调速的朋友来聊聊

楼主(2008-03-02):
有没有搞直流调速的朋友啊?
我是刚刚接触直流调速,很缺少这方面的知识有朋友可以帮帮忙吗?
我们厂用的是西门子6RA70 的调速系统!!!! 我是一点也不了解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 事情~~~~!!!!!!!!!!!!!!!!

网友A:
多大的设备。主电机功率我用过台湾产的设备

网友B:
你想了解点什麽呢?

楼主:
我只要是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维修知识...
我现在对这些东西是一点都不懂 ..厂里安排我去管这些设备 我怕搞不定 还请大家多帮忙?????
我还不是很清楚主电机的功率!!!!!!!
你们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有就给我点资料吧 非常的感谢

网友C:
放心去做,原来我也不懂,边做边学吗

网友D:
p100-p139为电机各种定义,电流,功率,励磁电压等都有,p140-p148为编码器定义,每台此型变频都随机带有光盘,p51为访问权限p51=21为恢复工厂设置,(在无备份情况下绝对禁止改为21),想查看全部参数可将p51=40(授权人员访问权)。p52=3对应使用(显示所有使用参数)。u005为密码保护钥匙u006为锁,如果005,006设锁无法打开只能将p51=21恢复,我遇到设锁无法查看,钥匙p005=35,锁p006=42后解码,6ra70面版带有与电脑通讯插头,下载驱程后可下载变频参数备份或上传参数,很好用,察看结束应把P51=0(无访问权)P52=1(显示简单应用参数)防止人为误修改

网友E(2008-05-23):
学习中,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大家都能成为使用高手!

网友F: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G:
胶东半岛:说的很具体,其实现在我们使用的6RA70也就是这几个参数。

网友H(2009-04-05):
,钥匙p005=35,锁p006=42后解码 是U吧。还是,U005和U006要一样才能解锁啊,你这不一样也可以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