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台容量不同的变压器并列运行有什么后果

楼主(2008-03-02):
假设有一台容量200Kva和一台容量630Kva的变压器并列运行,两台变压器容量比超过3:1,会造成哪些后果,请教了

网友A:
如其他方面都符合变压器并列条件,问题不大,可以并列.但如果200KVA变压器阻抗电压较630KVA变压器小,可能630KVA变压器未满载而200KVA变压器已过载,因此并列的作用并不大.

网友B:
变压器容量差超过3:1的话,一般来说,短路阻抗也不一样,容易造成环流。

网友C:
你这容量相差太大了,不能并列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