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高手刘志斌在么?

楼主(2008-03-02):
以下是电抗器安装使用说明书上的原话;
2,每台三相电容器各相均应配置一只电抗器。当三相并列安装时注意电抗器接线的进出线方向,其中间相必须和两侧向的接线相反,如两侧相首端S1为进线,则中心间相末端S2为进线,电抗器相互间中心距离不得小于52毫米。见下图,
由于我的招片像素太高,超过300K,发布上来,就是画了三个并列的接线端子。

网友A:
“当三相并列安装时注意电抗器接线的进出线方向,其中间相必须和两侧向的接线相反,如两侧相首端S1为进线,则中心间相末端S2为进线,电抗器相互间中心距离不得小于52毫米”
1、“电抗器相互间中心距离不得小于52毫米”,是说明三相电抗器之间存在互感,为了减小互感,他们之间的距离不得小于52毫米;
2、三相电抗器做星形连接时,有首、末端的问题,三相电流必须从首端进,末端出,这样三相磁通的矢量和为零(三相电流平衡时);
3、三相并列安装的电抗器的进端S1为同名端,即绕向相同的端,不是三相的首末端,如果其中一相电抗器的同名端对掉后,则S1、S2、S1三端恰为首端;
4、同名端是感生电势极性相通的端,首末端是三相感生电势互差120度的端;

网友A:
举例说明:
1、例如三相绕组的异步电机,三相绕组作星形连接时,三相电流必须从三相绕组的首端进;
2、如果是三相的同名端进,就是说,不是从三相的首端进,或者说首末端捣乱了,那就会烧绕组一样;

楼主:
我再表达一下,电容器是三相的,电抗器是单个的,三个并列的电抗器,装在三相电容器的近线处,每个电抗器是单个的,
请再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B:
刘志斌什么时候成高手了?!

网友C:
电抗器自身的磁通是闭环的(为一圆周铁心),其他磁场对其磁通的干扰似乎不大!因此这个问题极可能是一假命题!!!
还有其他高手吗?

网友D:
这个问题是问高手的,我也说不出个123来,首先我用过这样的电抗器,也不是象楼主这样接的,这个电抗器好像是和互感器一个样子的,顶端有两个接线端子。既然厂家要求这样做必然有一定的道理。
1、“电抗器相互间中心距离不得小于52毫米”,是说明三相电抗器之间存在互感,为了减小互感,他们之间的距离不得小于52毫米;
我很赞同这一点,单我认为之所以要把中间相反接,意图是在改变电流方向,也就是改变磁场方向,以抵消其他两相产生的磁场,不知道我的观点是否正确

网友A:
“电抗器是单个的” “电抗器自身的磁通是闭环的(为一圆周铁心),其他磁场对其磁通的干扰似乎不大”
1、如果认为“电抗器是单个的”,“电抗器自身的磁通是闭环的(为一圆周铁心)”,不存在漏磁通,不存在相互干扰,三个电抗器串入电路时,接法是任意的;
2、如果认为电抗器存在漏磁通,存在相互干扰,三个电抗器串入电路时,接法就不是任意的;
3、如果认为电抗器存在漏磁通,存在相互干扰,三个电抗器串入电路时的接法,按三相对称绕组接法处理,这时S1、S2、S1是首端;
4、如果认为电抗器存在漏磁通,存在相互干扰,三个电抗器串入电路时的接法,是Y形接法,把三相补偿电容看作一个节点;

网友E:
您好,
我是广州海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主任维修工程师,关尔佳,我们公司电子事业部主要从事工业显示屏触摸屏,工控电脑板,PLC,伺服放大器,变频器,电路板,各行业精密测控仪器电路板及工业设备和工业控制电子线路板卡(PCBA)的维修、生产、
设备改造以及相关工业技术的研发.更多信息请上我们公司网站.
www.gdhaite.com
希望有机会合作,谢谢
关尔佳
13728065775 020-33527727 传真020-85542220

网友F:
电抗器就是个电感,三项并列安装的两个电感器各自的磁力线是如何分布的?再简化一点说,两根平行靠近排列的导线间的磁场是如何分布的?这和漏磁好像没有关系。

网友A:
TO 风清扬西:
1、你好好看看电工基础,两个线圈平行时,与两个线圈垂直时,互感作用的大小有什么差别!
2、两根平行导线,与两根垂直导线间的互感作用大小有什么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