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VP-10SX11R测量压力和模拟量控制变频器

楼主(2008-03-02):
有朋友熟悉DVP-10SX11R本体的模拟量应用么?
交流一下!
我现在需要控制两台MICROMASTER Eco

楼主:
打算用0-10V控制两台变频器,
电机转速基本相同即可,
可否用一路DA分两路连至两台变频器?信号是否衰弱?
还是用两路DA各自控制好一些?

网友A:
用一路DA分两路连至两台变频器就可以了,没必要多花一套DA

网友B:
可以用一路AD控制一台变频器,这台变频器的模拟输出点控制另一台变频器,

楼主: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给变频器10V的时候,变频器是47HZ,不知道有什么办法使它变成5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