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MICROMASTER Eco

楼主(2008-03-02):
   有朋友熟悉PLC的模拟量控制MICROMASTER Eco 么?
我以前一般用国产和日本的变频,初次使用西门子,感觉那些参数好陌生

楼主:
我打算用PLC的0-10V输出控制变频器频率,
看操作手册电路应该3,4为电压输入,2,4短接.
为什么2\4短接, 3断开时会产生频率 27.5 ? 3接入时才变为0V.

网友A:
因为里面有一些选择,比如2个输入端子可以选择4个频率,3个端子组合可以选择8个频率,等.得看功能图

楼主:
这款变频器是几年以前的,很怪啊,没有运行和报警输出.
启动信号需要用DC24V输入到端子而不是给它一个触点信号,
有谁遇到过这类变频器
6SE9215-2CB40   XAM443MM019D    1100W
输入单相或三相220V
输出三相220V

网友B:
楼上说的不可能,找本说明书看看吧

网友C(2009-03-04):
说的不对啊,测一下电压看是多少.参数设置有问题,好几路模拟给定呢,你用的IN1,直接接3 (+)4(-)就可以,DIP开关设置的对吗,看说明书就劝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