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用MPI方式能否对2个300CPU进行通讯?

楼主(2008-03-02):
2个300CPU,上位机用DP线与之通讯,我想问的是,能否在一台上位机中实现对这2个CPU的通讯?如果能要怎么设置?上位机中是用一个com口还是2个?

网友A:
可以实现,上位机用一个com口,最好上位机用西门子的5611pci卡,2个300cpu设不同的地址。

网友B:
当然可以了,不只是2个,8个也行呀,PLC之间可以使用MPI或者DP,和上位通信可以是MPI或者是DP(DP我没有用过,我一直都用MPI)通信最好还是用西门子的CP5611

楼主:
我这个配置没用通讯模块啊,用MPI怎样设置啊?一个com口,怎样接2个CPU来的线啊?再请教!

网友C:
如果是上位机采用5611或5512,直接通过普通总线连接器就可以了,如果上位机用com口(PC适配器)则在某一个PLC加一个带编程口的总线连接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