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版 欧陆590+ 中文手册 以完成!!!

楼主(2008-03-02):
    欧陆590系列数字直流式调速器中文说明书

楼主:
有需要的直接来电话  邮箱不复

楼主:
辅助电源(L、N)
将控制电源(单相50/60赫兹)连接
至具有稳定的外部
熔断器保护的端子L与端子N上。控
制器所吸收的稳定
状态电流为标称调流,外部熔断器主
要基于具有VA的
接触器与控制器冷却风扇的情况而
确定
注意事项:辅助电源必须直接连接到
引入电源上,在
未咨询欧陆传动系统有限公司时,不

允许使用程序开
关或者接触器。
励磁 (F+、F-)
将电机励磁(-)连接至端子F-上,
同时,
将电机励磁(+)连接至端子F+上。
如果
电机没有励磁连接,则应属于永久性
磁性
电机,或者如果励磁从外部获取,那
么,
就必须禁用“启用励磁”参数。请参
阅第
1- 2页的“熔断器额定值以及所建
议的线径

2-  号”。

电机电枢 (A+、A-)
电机电枢连接至母线端子A+和端子A-上。
如果使用了直流接触器,则电极应该插入
到控制器端子与电机端子之间。
为了实现电磁兼容性的要求,我们建议最
大电缆长度不得超过1公里。当控制器将要
在更长的时间内作为另外一台机器的负载
生成器而处于反馈模式下时,建议在电枢
电路中提供更多的保护。直流熔断器或者
快速电路断路器将提供此类保护功能,如
果有任何疑问,请咨询欧陆传动系统有限
公司。

 安装调速器3-21
7最低
外部交流励磁(FL1、FL2)
要求
在各种情况下,均需为控制器提供一个外部励磁电
源。将这一电源连接到端子FL1和端子FL2上。该电
压级次需由所需励磁电压确定。必须使用适当的熔
断器为电源提供外部保护。要始终从主电源的红色
与黄色相位获取电源,同时,红色相位连接至端子
FL1上,而黄色相位则连接到端子FL2上。
重要事项:在使用外部供电励磁调节器时,重要的
是要保持控制器与外部励磁电源之间连接的一致
性。必须从L1(红色)和L2(黄色)相位上直接获
得电源,或者通过单相变压器间接获得电源。L1必
须连接到FL1上,同时,L2必须连接到FL2上。

外部电枢电压(MA+与MA-)

在需要更敏感的端子电压读数时,可
以使用外
部电枢电压。在需要使用端子时,
MVA+应该
连接到电机 A+端子上,同时,MVA-
应该通过适当的熔断器而连接到电
机 A-端子上。

控制接线连接(H型)
关于所有连接要求,敬请参阅第3-13页上的“控制接线连接(1型、2型、3型、4型和5型
用相同的控制板,因此,这些指导说明可以通用。

 3-22安装调速器

电机励磁连接
警  告!
在转换至内部/外部电源之前,必须断开调速器的电源。

“励磁控制“功能块控制电机励磁。“励磁控制模式”参数使您能够选择“电压”或者“电流”控制模
*?在“电压控制”模式中,“比率输出/输入”参数用于将电机励磁输出电压换算为输入电源电压的百分
*?在“电流控制”模式中,“设定值”参数用于设定绝对电机励磁输出电流,以经校准的励磁电流的百分
示(如果进行了校准的话)。

内部/外部电源(2型、3型、4型与5型)
注意事项:1型调速器仅使用内部电机励磁电源。H型调速器仅使用外部电机励磁电源。关于如下端子/电
信息,敬请参阅第十一章:“技术规范”——电源板类型与端子信息(电源板)。
内部电机励磁使用更加广泛,而对于将要连接到调速器上的外部电机励磁电源则有着相关规定(在励磁
于输入电压,因此而无法获得励磁电压,或者出于便利考虑而分别切换电机励磁的情况下,可能适用这
)。

图3-8:典型的连接图

接线端子板-PCB基准470330(2型)
根据跳线的位置来选择该接线端子板使用内部或者外部电机励磁。

网友A:
网上多的是啊

网友B:
需要中文使用说明书啊

网友C:
哎,这些资料在自助资料库里面都有了,不管是C的还是P系列的,我都上传了。包括西门子23,24,28,70的都有,去下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