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 中文手册 电子版

楼主(2008-03-02):
    欧陆590系列数字直流式调速器中文说明书         电子版  13932291539    权工   直接来电  邮箱不复

楼主:
         直接来电  邮箱不复

楼主:
3-16安装调速器
微型测速器(F1、C1以及C9)
微测速器
更多详情,敬请参阅第十三章:“标准设备与选用设备”——选用设
备。欧陆传动系统有限公司的微型测速器共有两个版本:
*?5701塑料纤维微型测速器
*?5901玻璃纤维微型测速器
利用国际标准“ST”光导纤维系统,并通过转速表选项板,可以连接
微
型测速器来提供速度反馈。
F1指的是光导纤维接收器输入插口。端子C9(+24V 直流)以及端子
C1

(0V)分别用来提供电源与信号反馈。

注意事项:利用“速度回路”功能块中的“速度FBK选择”参数,为微型测速器设定了速度回路。为本参数选
择“编码器”。
编码器的最大微转速表频率为50赫兹,因此,在微测速器每旋转一周需使用1000条标准进线的情况下,电机速
度不可能超过3000转数/分(rpm)。
有关说明与连接信息,敬请咨询欧陆传动系统有限公司,或者查阅相应的技术手册。

线端编码器(E1、E2、E3、E4、E5以及E6)
   编码器
更多详情,敬请参阅第十三章:“标准设备与选用设备”——选用设
备。*?利用屏蔽的电缆将线端编码器连接到调速器上,并在整个电缆长
度
范围内提供速度反馈。
端子 E1(0V)以及端子 E2(+24V 直流)分别用来提供电源与信号
反馈。

注意事项:利用“速度回路”功能块中的“速度FBK选择”参数,为编码器设定速度回路。为这一参数选择“
编码器”。
最大允许编码器频率为100赫兹,并且在微型测速器每旋转一周需使用1000条标准进线的情况下,电机速度不可
能超过6000转数/分(rpm)。
有关说明与连接信息,敬请咨询欧陆传动系统有限公司,或者查阅相应的技术手册。
技术盒选项

在每一台调速器均安装有选项盒时,本选项允许将调速

器进行组合连接从而形成一个网络。

请参阅随附技术盒提供的相应的技术手册。

 3-18安装调速器

保护性接地连接(PE)-(H型)
1最低的连
重要事项:调速器必须永久性接地。每个用作永久接地连接(请参阅第二章
接
——部件识别中的图示)的导体必须分别满足保护性接地导体的要求。详情
敬请参阅第十一章:“技术规范”——接地/安全。
对于符合欧洲EN60204标准的安装:
*?对于永久性接地,调速器需要一个导体(横截面积等于10平方毫米-6美国量规)连接至调速器附近的一个独
立保护性地线/接地点。
*?电机保护性地线/接地连接与电机供电导体并行,理想状态是处于同一管道/屏蔽/护套中,并连接至调速器附近
独立的保护性地线/接地点。
*?将调速器连接至独立的地线/接地点。
请参阅第十二章:“调速器的认证”——屏蔽与接地(电器柜安装、B级)
请参阅第二章——部件识别中的图示,并参阅第十一章:“技术规范:——外部熔断器与所建议的电线尺寸。
  安装调速器3-19

电力接线连接(H型)

警  告!
电源端子承载着可能致命的电压。在未事先断开设备所有电源并放电3分钟的情况下,禁止操作任何
控制设备或者电机。

三相接触器(C、N)
主交流供电电源接头上应该连接一个三相接触器,其额定值应适用于相关的  2最低的连接
控制器(交流1)。接触器不会切换电流,并主要用来断开电桥并为电桥进行
要求
排序。主接触器必须通过将线圈连接至端子C(进线)和N(中线)的方式,
直接从控制器上获得电压。由于另外串联接触器或者转换器将妨碍对控制器进行排序并造成不可靠
出现故障等问题,因此不允许使用。
注意事项:必须用一个从属继电器来驱动接触器线圈。接触
器与从属继电器
的线圈电压必须与控制器附属供电电压相适应。
可以使用直流接触器,但是,必须调整其顺序使其适合应用
要求。正常情况
下,附属的开式无电压接触的接触器必须串行连接到“启用
”输入C5端子上,
从而禁用本调速器,直到关闭该接触器为止。

相电源、交流进线电抗器 (L1、L2与L3)
阅图3-7:最低连接要求(通用配置)
流电源连接至母线端子L1、L2以及L3上,由于控制器
立式相位旋转,因此并没有专相进线连接至这些端子
必须通过主接触器和交流进线电抗器进行连接。
中提供了高速半导体熔断器,以便在出现直接输出短
况下,为晶闸管堆栈提供保护。您应该提供适当的支
护熔断器来保护电缆。
个三相交流进线电抗器与接入主三相交流电源相串联。
到接触器控
陆传动系统有限公司可提供适合于本作业的电抗器,
制  启动接触
械设计为直接连接到控制器交流电源端子上)。电抗
器
该连接在控制器与交流接触器之间,从而提供最佳的保
适用的分支
安全。
保护熔断器
或电路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