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的术语

楼主(2008-03-02):
液压阀的术语

控制阀       改变流动状态,对压力或流量进行控制的阀的总称
压力控制阀   控制压力的阀的总称
流量控制阀   控制流量的阀的总称
方向控制阀   控制流动方向的阀的总称
顺序阀       在具有二个以上分支回路的系统中,根据回路的压力等来控制执行元件动作顺序的阀
平衡阀       为防止负荷下落而保持背压的压力控制阀
减压阀       可将这种压力控制阀的出口压力调到比进口压力低的某一值,这个值与流量及进口侧
             压力无关

卸荷阀   在一定条件下,能使液压泵卸荷的阀
节流阀   利用节流作用限制液体流量的阀。通常指无压力补偿的流量阀
调速阀   与背压或因负荷而产生的压力变化无关并能维持流量设定值的流量控制阀
带温度补偿的调速阀
         能与液体温度无关并能维持流量设定值的调速阀

分流阀
          将液流向两个以上液压管路分流时,应用这种阀能使流量按一定比例分流,而与各管路中

          的压力无关

换向阀
          具有两种以上流动形式和两个以上油口的方向控制阀

遮盖(或搭接)
   滑阀式阀的阀芯台肩部分和窗口部分之间的重叠状态,其值叫遮盖量

溢流阀
     当回路的压力达到这种阀的设定值时,流体的一部分或全部经此阀流回油箱,使回路压力保持在该阀的设定值的压力阀

安全阀
   为防止元件和管道等的破坏,用来限制回路中最高压力的阀

零遮盖
     当滑阀式阀的阀芯在中立位置时,窗口正好完全被关闭,而当阀芯稍有一点儿位移时,窗口即打开,液体便可通过

正遮盖
   当滑阀式阀的阀芯在中立位置时,要有一定位移量(不大),窗口才可打开

负遮盖
   当滑阀式阀的阀芯在中立位置时,就已有一定开口量

伺服阀
   控制流量或压力,使之为电信号(或其它输入信号)的函数

滑阀式阀(或滑阀)
   采用圆柱滑阀式阀芯的阀

梭阀
   具有一个出口两个以上入口,出口具有选择压力最高侧入口的机能的阀

电磁阀
   这是电磁操纵阀和电磁先导换向阀的总称

单向阀
   流体只能沿一个方向流通,另一方向不能通过

节流换向阀
   根据阀的操作位置,其流量可以连续变化的换向阀

电磁操纵阀
   用电磁操纵的阀

手动操纵阀
   用手动操纵的阀

凸轮操纵阀
   用凸轮操纵的阀

先导阀
   为操纵其他阀或元件中的控制机构,而使用的辅助阀

液动换向阀
   用先导流体压力操纵的换向阀

液控单向阀
   依靠控制流体压力,可以使单向阀反向流通的阀

二位阀
   具有两个阀位的换向阀

电-液换向阀
   与电磁操纵的先导阀组合成一体的液动换向阀

阀的位置
   用来确定换向阀内流通状态的位置

正常位置
   不施加操纵力时阀的位置

中立位置
   确定的换向阀的中央位置

偏移位置
   换向阀中除中立位置以外的所有阀位

锁定位置
   由锁紧装置保持的换向阀的阀位

三位阀
   具有三个阀位的换向阀

二通阀
   具有两个油口的控制阀

四通阀
   具有四个油口的控制阀

弹簧复位阀
   在弹簧力的作用下,返回正常位置的阀

中位封闭
   换向阀在中立位置时所有油口都是封闭的

中位打开
   换向阀在中立位置时所有油口都是相通的

常开
   在正常位置压力油口与出油口是连通的

常闭
   在正常位置压力油口是关闭的

弹簧对中阀
   正常位置为中立位置的三位换向阀,属于弹簧复位阀的一种

弹簧偏置阀
   正常位置为偏移位置的换向阀,属于弹簧复位阀的一种

油口数
   阀与管路相连接的油口数量

台肩部分
   滑阀芯移动时的滑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