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动执行器线性不好

楼主(2008-03-02):
DCS系统4-20MA配电输出给电动执行器,但在40%开度时线性差,用厂家的信号发生器则没有此现象发生,请教各位使线路干扰,还是执行器有问题?

网友A:
在执行器端加个隔离器试试,也许有用.

楼主:
楼上的:什么样的隔离器,什么型号?输入4-20MA信号,输出4-20MA么?

网友B:
用固态继电器驱动来控制

网友C:
可能是阀门连上系统后有这种现象,看一下是不是干扰太大了。

楼主:
本人也是感觉是干扰问题,请教各位如何办定及解决?

网友D:
检查一dcs卡件的输出或是有没有强电干扰

楼主:
dcs卡件的输出全部用日本爱模的隔离器,目前还是存在上述问题。

网友E:
给定40%时在执行器端测mA信号与信号发生器对比,检查执行器抱闸情况!

网友F:
干扰。检查一下布线及现场安装环境是否有强电

网友C:
这个应该是线路的问题,检查一哈线路,加个隔离器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G:
加隔离器,是防止电压的波动,也许是有效果的,让抗干扰能力加强一下,再看看

网友H:
应该是你DC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