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siemens右循环指令做32个小灯的1S点亮?

楼主(2008-03-02):
我想做32个小灯的1S钟循环一次点亮,用右循环,或者左循环,怎么做呢?
    L W#16#1
    T MD20         // 装载须移动的数据

     A M0.5        //  1s FLAG
     JNB  _OO1
     L W#16#1      //移动位数为1位
     L MD20
     RRD            //右循环
     T MD20
_OO1:NOP  0

这样编为什么不会移动呢,是什么地方有问题呢?请各位帮忙看看这个程序.谢谢!!

网友A:
A I0.0
FP M30.0
JNB A001
L 1
T MD20
A001:NOP 0

A M0.5
JNB A002
L MD20
RLD 1
A002:NOP 0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开始时把I0.0置一下位,或用其它的位作开始

网友B:
我想用西我門子的串口和電腦連接通訊
PROFIBUS的四個口A1,B1,A2,B2,電腦這端用9PIN的公頭,但是不知道怎麼對應啊?
哪位高手指點?

网友C:
  A I0.0
FP M30.0
JNB A001
L 1
T MD20
A001:NOP 0

A M0.5
fp m30.1
JNB A002
L MD20
RLD 1
t md 20
A002:NOP 0

对上面liuxianghou的修改了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学到不少!!

网友D:
这个问题如是自动循环的话,可改动如下:
L MD20
L 0
==D
JNB _002
L W#16#1
    T MD20         // 装载须移动的数据
    BEC
_002: NOP 0
     A M0.5        //  1s FLAG
     A FP M30.1
     JNB  _OO1
     L W#16#1      //移动位数为1位
     L MD20
     RRD            //右循环
     T MD20
_OO1:NOP  0

网友E(2008-11-11):
这些指令,好像不行。

网友E:
奥6、楼的可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