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楼主(2008-03-02):
输入4-20MA 输出量程20-180KPA,量程零点可调.不知道现在国内有没有能力生产出质量比较好,体积比较小的电气转换器.有的留下图片或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A:
请问输出20-180KPA是驱动什么的?

网友B:
20-100KPA

网友C:
这电/气的转换量程是4-20mA/20-100kPa,
单位里
一般用于没有阀门定位器的调节阀上,
其它地方没见用过;

网友D:
电气比例阀门,不过你的气压范围要特别定制,SMC一般有输出0-2KPA范围,系列IT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