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 UCN B缆不能切换问

楼主(2008-03-03):
UCN B缆有几个节点的噪声大,2~~3天就涨到3位数了,根本不能切到B缆。

手头没什么可替换的备件,元月份对上述节点的TAP和电缆接头做了一次清洗,A/B缆的TAP还做了互换,但没什么效果。
各位朋友有什么心得分享一下?谢谢。

另:TAP上的ISOLATED TRUNK 和UNISOLATED TRUNK有何区别?

网友A:
ISOLATED TRUNK 与另一个的UNISOLATED TRUNK连接

网友B:
同时有多个节点噪声大,可以检查通用部分,比如终端电阻,接地等。终端电阻一定要用力矩扳手上

网友B:
对了,一根UCN干缆(TRUNK CABLE)的两头,必须分别是隔离端和非隔离端

楼主:
我这的两个TAP都是接在ISOLATED TRUNK。

印象中从98年到现在都是这样接的。但是B缆的问题是2006年才出现的。

楼主:
楼上的几位朋友能否说的具体些?

是不是中间的TAP接UNISOLATED TRUNK ,有终端电阻的TAP接ISOLATED TRUNK?

网友B:
厄。。。。简单说
终端电阻-TAP(隔离端)-TAP(非隔离端)-UCN 干缆-TAP(隔离端)-TAP(非隔离端)-UCN 干缆-TAP(隔离端)-终端电阻

网友C:
我曾经也遇到过这个问题,UCN网络有一根电缆有问题,也切不过去,通过UCN网络通讯诊断画面,整个电缆都有噪声,于是检查了终端电阻,没有问题。于是怀疑在NIM这一块有问题,更换了NIM的那个TAP,问题还有,于是怀疑NIM有问题,准备更换NIM的板子,但是感觉在线更换风险比较大,于是就从简单的开始,把机柜的所有挡板全拆了,把所有的TAP重新检查、紧固,包括到HPM的UCN接口卡电缆接头,当时还是有问题,等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再去看,莫名其妙好了,再也没有出现问题。到现在使用快2年了。

  现在分析起来,可能当时我们就处理好了,可是也不用一个小时才自动正常呀,目前还是不清楚原因。

网友B:
Universal Control Network Guidelin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