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是怎样提高功率因素的?

楼主(2008-03-03):
各位大虾,请教一下变频器是怎么提高功率因数的

网友A:
  “变频器是怎样提高功率因素的?”

1、异步电机在启动时,转差率S接近1时,转差大时,无功率大,功率因数低;
2、异步电机在额定运行时,转差率S接近0时,转差小时,无功率小,功率因数高;
3、而变频器在启动电机时,输出频率低,就可以保证异步电机转差在额定转差范围内,所以保证电机始终工作在高功率因数状态;
4、所以可以这样说,变频器改变输出频率,控制异步电机转差在额定转差范围内,从而保证电机的运行功率因数高;

网友B:
补充一条: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随着频率变化的,低频时,输出电压低(低于380V)。众所周知,电机的输入电压与无功电流成正比,输入电压高,无功电流大,反之,无功电流小。
由于无功电流低于工频运行状态,故功率因素高。

网友A:
1、如果变频器输出频率f与输出电压U的比值一定时,电机磁通Φ是个定值,即励磁电流(NIo)不变;
2、只有电机磁通Φ减小时,励磁电流(NIo)减小;
3、所以变频器提高功率因数的主要方式是控制异步电机转差率来实现的;
4、当异步电机处于大马拉小车时,变频器可调整频压比,减小电机磁通Φ,有降低无功电流,提高功率因数的作用;
5、所以,简单说,“低频时,输出电压低,无功电流小”的结论是错误的!

网友B:
调整频压比不就是降低电压吗。

网友A:
1、降低频率,降低电压,但频压比恒定,是保证电机铁心磁通Φ不变,等于电机设计磁通Φ,即工频时的磁通Φ;
2、当大马拉小车时,可以降低电机磁通Φ,也就是改变频压比的值,也就是在相同频率下,适当降低电压,降低励磁电流;
3、所以1的降低频率,降低电压,不降低磁通Φ,励磁电流不变,无功功率不变;
4、所以2的改变频压比,降低电机磁通Φ,降低励磁电流,降低了无功功率,提高了功率因数;

网友C:
 我公司专业生产电抗器 变压器 直流电源  欢迎咨询13325215833

网友D(2009-03-23):
变频器调整频压比在什么地方调啊

是那种变频器啊

电机电流是励磁电流吗

或者说有什么联系吗

谢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