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800M PM851 PLC编程电缆问题

楼主(2008-03-03):
请问各位高人:
我手头没有AC800M PM851 PLC编程电缆TK212
请问我自己能否自己做一跟,如果能做的话,PLC端RJ45和PC端Female 9-pin D-type的线如何连接的,谢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A:
你可以在AC800M 硬件手册中很方便查到TK212 电缆的图示。所有CBM软件中都含硬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