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view se的问题

楼主(2008-03-03):
我想问一下,我做的历史趋势曲线,为什么没有曲线显示啊?
我做datalog了,也运行了;datasever选的也是历史的。
我的版本是5。00的,请各位高手指点啊。
我的qq:470043014

网友A(2010-08-28):
是服务器上没有还是操作站没有?

网友B(2010-12-23):
rsview做报表功能不好用,rsview se有曲线控件

我用的是RSView32_7.20中文版

网友C:
建议你至少做1天的历史记录后再用趋势控件查看历史趋势。

网友D:
肯定是你选择的笔不对,应该选择笔在数据模型中!!否则都是实时数据笔!

网友E:
你没有启动宏里面设置曲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