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toryTalk View SE项目小问题求助

楼主(2008-03-03):
    有点FactoryTalk View SE方面的小问题 请教一下精通Rockwell软件的朋友 希望你们能够给我提供点帮助,先谢谢大家了~!
    1.关于使用该软件建立项目的时候,并没有选择路径的提示,而是直接把项目路径设置为C盘下的共享文件夹当中,请问这个路径是否可以更改?该如何去更改?
    2.如过我把项目从C盘共享文件夹中,移动到其他盘的文件夹中,我能够通过什么途径来打开这个项目呢?
    3.项目生成客户端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可执行文件用来直接启动客户端项目,请问这个文件的指定运行路径是否可以更改?
    4.关于报警方面,阈值的设置在选择回程报警时,穿越接近正常值的点是否还会产生报警?(穿越接近正常值的阈值之后,就进入了正常区间,在正常区间还需要报警确认吗?)[/b]

楼主:
希望知道的朋友能给我点帮助 谢谢啊

楼主:
为什么这些问题没有人能给我点帮助啊 是不是没有人使用RSView啊

网友A:
FactoryTalk View SE这个软件我没用,不过Rockwell的组态软件不是RS VIEW32 吗?

楼主:
RS VIEW32是老版本的软件 新版本的用FactoryTalk View 代替了RS View32了 而且 里面的功能比RS View32更强大了

网友B(2008-07-28):
1.View SE是服务器/客户端软件,因此需要将项目放在共享文件夹中,这个路径不能更改

2.停止SE的所以后台服务,直接从共享文件夹中将项目复制到其他地方,项目文件必须用SE软件才能打开

3.启动客户端只是快捷方式不是一个可执行文件,这个快捷方式指定的路径是你项目的路径,当然不能更改,手动更改没有意义

4.模拟两报警分高于某值报警或低于某值报警,超过了会报警,回到正常值后报警解除,但提示还在,按确认后报警提示消失,具体的online book写的很清楚。

网友C(2008-09-05):
好像用se 和 me的人气都还不旺,有关AB的其它软件看来学习都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