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A413号报警

楼主(2008-03-03):
请教那位高手能说下松下A4系列13号报警咋解决???谢谢

网友A:
你 看一下说明书!原因1主电源电压太低,发生瞬间失电。2发生瞬间断电3电源容量太小4缺相5驱动器故障
解决1提高电源电压2检测PR6D设定值,纠正各项接线3增大电源容量4正确连接电源各相线路 5换新的驱动器 有需要可以电话联系13699198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