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剪板机帮忙提供一些方案或思路

楼主(2008-03-03):
剪板机帮忙提供一些方案或思路
最近有个项目
关于剪切钢板的
先介绍一下工艺
开卷机将钢卷放开通过滚轮传送到剪板机,通过编码器计算钢板长度,到达一定长度后
剪断,然后再输送,再剪断,直到钢卷全部放完
控制系统由触摸屏,变频器,PLC,等组成
剪切的长度可由触摸屏设置
现在考虑到成本问题,需要最经济的配置
希望大家多多给意见
特别是在选型上面

网友A:
这不就是钢板开平线么?
不过从你介绍情况来看应该是0.8mm以下的板~
不然的话肯定要校平机.
还有你有一关键参数没写出来~就是精度.
我曾用滑差电机+制动器+编码器+PLC+文本屏做过一套剪4mm以下精度为0到-2mm精度的开平线.
如果是要求还要高的话~这样做肯定不行.

网友B:
你说的是停剪吗?
那个用编码器算长度,用直流做传动,应该比较便宜.

网友C:
我这有个最偏宜的办法,用屏和伺伺直接连,这个伺服自身可带PLC功能,又可以做通讯,要是有兴趣可以加 QQ:602924526。
zidonghua_ge@163.com

网友D:
你的平直线是剪切冷板,还是热板,精度要求高的要用双闭环,低精度
的用你说的方案,多加一个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