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有关速度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8-03-03):
最近看过一段通过调用SFC14,SFC15读写速度的程序,其速度给的是16进制,但是我不知通过什么换算关系转成十进制,不能明白具体速度是多少,请问那位高手能给我讲讲速度给定的问题以及变频器控制字状态字设置与应用的问题,不胜感谢!!

网友A:
要注意单位,另外要明白在变频器里面是通过%的方式进行运算的,等等,16进制要想变成10进制,转换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