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公司的ControlLogix与E3过载保护器通信

楼主(2008-03-03):
各位大侠,在E3里面设置的参数如下:
59. Output Assembly——103
60. Input Assembly——100
61. Assy Word0 Param——21
62. Assy Word1 Param——4
63. Assy Word2 Param——14
64. Assy Word3 Param——15
其中,59,60在手册里面有介绍,61——64的后面参数值是什么意思啊?我想采集电流CONTROLLOGIX怎么知道哪个字是电流,另外,映射好后,我怎么知道CONTROLLOGIX里的哪个字对应E3里的相应字啊?这个问题还真不好描述,希望大家能看明白:)先谢谢啦!

楼主:
终于研究出来了,还好没有麻烦到大家:)

网友A:
给我一个你的联系方式  ,我之前是用的DeviceNet连接的E3,还没用过C网连接.相互学习下

网友B(2009-05-21):
我现在也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能不能说明下!谢谢了!

网友B:
我有急用 !就是不知道怎么读取他的电流值!

楼主(2009-07-10):
引用 网友B:
关于我有急用 !就是不知道怎么读取他的电流值!

希望你已经解决了,这里不能上传图片,如果没解决欢迎邮联:sailor0609@sina.com,我发拷屏给你

网友C(2010-08-26):
我也遇到过此问题,说明E3的手册写得很糟。
E3的输入映射是8个字节,这8个字节分别映射什么由60号参数定义,如果60号参数的值是100意思是输入映射传入4个E3的状态参数,每个参数占两个字节,即一个字。每个字到底映射哪一个参数,由61号到64号参数定义。
61号参数的值是21意思是输入映射第0和第1个字节传入的是E3的第21号参数(设备状态)。
62号参数的值是4意思是输入映射第2和第3个字节传入的是E3的第4号参数(平均电流)。
63号参数的值是14意思是输入映射第4和第5个字节传入的是E3的第14号参数(脱扣状态)。
64号参数的值是15意思是输入映射第6和第7个字节传入的是E3的第15号参数(报警状态)。
至于E3的监测参数分别是什么,手册上写得很清楚,想监测什么参数,修改61到64号参数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D(2011-02-14):
独角怪兽讲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E(2011-09-14):
大虾,看你留言有用过DeviceNet连接的E3的经验,我现在也碰到这样的通讯方式,能否具体说明下。谢谢!

网友F(2019-07-19):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