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FANUC的问题

楼主(2008-03-03):
我的系统是OT的,现在的问题是我在诊断画面左边的序号显示的是16进制,以前都是10进制的.修改了19.7#参数也不行,请问各位怎么改回10进制.
现象如下:
正常                   现状
0    00000000        0     00000000
1    00000000        1     00000000
.    00000000        .     00000000
.    00000000        .     00000000
9    00000000        9     00000000
10   00000000        A     00000000

楼主:
刚请教了FANUC北京技术中心,他们也没碰到过这种情况,郁闷了。。。

网友A:
改参数就可以,具体哪一个搞忘记了,前段时间还改过。我

楼主:
是啊,就因为找不到这个参数才头疼,手册上也没有,FANUC技术支持也不清楚,问了现场都说没改过。头疼了。

楼主:
没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