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助lesing.du :PLC对可控硅模块(功率模块)进行控制

楼主(2008-03-03):
PLC对可控硅模块(功率模块)进行控制
我们公司以前通过电位器对紫外光强度进行人为调节(分时段进行强度变换),最近主管说希望通过PLC进行自动调节,对于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该如何做起。除了PLC、触摸屏、紫外光灯之外,请问lesing.du 我该选那些产品进行控制。有没有相应的案例可以分享下。谢谢!

网友A:
TO:卧龙客
你公司之前通过电位器对紫外光进行人为控制(分时段进行强度变换)。具体的控制要求应该是在某一时间内,人为调节电位器控制模拟量的大小,从而改变紫外光的强度。
如果要改造成PLC控制,你需要做的工作有:
(1)编写PLC程序控制模拟量输出,从而控制紫外光的强度;
(2)实现分时段控制,你可以选用带万年历的PLC机种达到分时段的控制要求。
(3)触摸屏只是作为监控设备,来设置一些参数,监控某些参数的数值或者设备的状态。你可以根据实际的控制要求编写相应的触摸屏画面程序即可。
最近由于电脑硬盘损坏,导致几乎所有的数据全部损失。所以应用范例最近可能没有办法上传,需要等硬盘的数据恢复之后再做打算。

楼主:
TO lesing:
谢谢你的回复!等待你的帮助。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99653
不过此范例与你的控制要求和应用场合不一样,你可以参考一下编程思路。

楼主:
TO lesing:
你好!我想知道对于我光强调节方面,我可以选用那些指令进行控制,用PWM 还是 PID 呢。真希望有个例子。

网友B:
原来是不是只是用人工粗糙调节,简单实现一个分时段的光强度功能?如果这样那你分时段输出不同的模拟量就OK了,为什么要做PID?还有PWM不是用在这里的

楼主:
TO 后台运行:
是的!以前就是粗糙调节的,现在想分时段自动调节。不知道你有什么高见,请指点下。如果有相应程序那最好不过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