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OH故障

楼主(2008-03-03):
我现在有一台富士P1155KW的机器老报警oh1检测热电阻是好的,我怀疑是控制板子有问题,请各位高手指教,如果是控制板子问题应该怎么修

网友A:
是散热风机坏了DC24V的那个

楼主:
你说的是机器内部的散热风机DC24V吗?那个风扇是好的.
麻烦你再能帮帮我吗?
谢谢了。

网友B:
你查一下你那个三线风机的检测线是否电压不对?顺着检测的那条线路看看,说不定就有收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