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凌华板卡,松下伺服电机连接线问题

楼主(2008-03-03):
我采用凌华的DIN-814P-A40端子板和松下A4系列电机的伺服器连接,少了几根50pin的公对公(or母对母)的连接线,谁知道哪里有卖的吗,可以打我电话,深圳13760484597.或者告诉我这种接口具体型号,多谢各位大牛了。

楼主:
大概多少钱一根呢,呵呵。

网友A:
买伺服的时候,不是就给了你50pin的插头了么?

网友B(2008-07-25):
我有这种线,当然还是要看您的实际需求量而定。这种不仅适用于松下的伺服,也适用于富士、三凌等其它厂家的伺服酵母。如果有需要,可联系我。

我的电话:13560770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