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540报警求助!

楼主(2008-03-03):
一台三菱e540 5.5kw变频器报警eoc2.eoc3.三项输电流平衡! 在不带负载不带模块的情况下运行3-5分钟报警eoc3! 驱动电容以换!应该检查那啊? 现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A:
可能戏驱动或模块有问题!

网友A:
是空载运行报还是负载运行报?要说详细点.

楼主:
在空载 不带模块的情况下也报警 ! 驱动电容以换

网友B:
是空载运行报还是负载运行报?要说详细点. 再看是否负荷突变!是否短路,接地!假如一切正常的话!增加加减速时间.欢迎联系ddyyhh66@163.com

楼主:
在不带负载! 不带模块的情况下运行3-5分钟报警eoc3! 三项输电流平衡

网友B:
增加减速时间看看如何!不行换变频器!

网友A:
查一下传感器看,另外还是要仔细看看驱动部分的电阻和光耦!我有此机的电源板和CPU板,如需要可联系:13867709199徐工.

网友C(2011-05-27):
检测电路故障,有坏的件,仔细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