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8-03-03):
我们厂里一台315KVA的变压器,用电负荷大约340KW以上.求教高手们,这台变压器是否超负荷运行?....

网友A:
快了,要看看额定电流与运行电流

网友B:
“315KVA的变压器,用电负荷大约340KW以上”
340kw装机容量?还是实际负载容量?
如果340kw是实际负载,只有“高手”才说不超载。

网友C:
是啊,应看实际的负载率,看运行电流

楼主:
340KW是实际负载.变压器超载对电器会不会有影响,变压器自身超载会不会损耗大而多用电呢?谢谢关注

网友D:
变压器是不允许长期超负载运行的!!!

网友A:
无功补偿一定要投上去,这样有够把无功电流降下来

网友E:
如果你说的是满载负荷的话,那就要小心了.长期过载的话对变压器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