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改造

楼主(2008-03-03):
电机改造:一台JR136-8 380V180KW的电机定子绕组烧坏,1987年沈阳电机厂生产,漆包线为圆铜线的,能否升压改造为10KV等级的

网友A:
珍惜生命吧,10KV的电机是什么绝缘等级呀。

楼主:
10KV的电机 B级F级都可以啊!哈哈

楼主:
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
能否详细谈谈

网友B:
适当升压还可以,380升到1000还差不多,你的电机电压相差太悬殊了。

网友:
绝缘等级不同,确实不敢乱用
慎改

网友C:
楼主!你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吧!

网友D:
 JR136-8 380V180KW的电机,升压改造为10KV等级的电机,那是不可能的.

楼主(2008-04-18):
VEGA PULS51K.XDXXG5K和PULS51K.XDXXE9K及VEGA SON51K XCBXGK各有什么详细意义?我想用于块状物料的测量可靠吗?选什么二次显示仪表?

网友E:
异想天开。要实际一点才行

网友D:
"电机改造:一台JR136-8 380V180KW的电机定子绕组烧坏,1987年沈阳电机厂生产,漆包线为圆铜线的,能否升压改造为10KV等级的"

JR136-8 380V180KW的电机,升压改造为10KV等级的电机,那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1.JR136-8 380V180KW的电机的定子槽型与高压10KV等级的电机定子槽型不一样,高压10KV等级的电机定子槽型为开口直槽;

2.高压线圈根本无法嵌入JR136-8 380V180KW的电机的定子槽中;

3.还有其他原因,恕不一一列举.

网友F:
升压改造为10KV等级的电机,那是不可能的,绝缘不行

网友G:
成本太高,线槽不知道能否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