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低压配电盘

楼主(2008-03-03):
双电源配电盘主操作刀匝用双头带灭弧罩的能否带负荷操作,因双电源必须有可见断开点,用断路器看不见明显断开点,希望同行朋友给出个答复.谢谢

楼主:
变压器160kva,电流200多安.

网友A:
必须先断开断路器,然后才能操作隔离刀闸。隔离刀闸是不允许带负荷操作的。

网友B:
严重警告!!不能违章倒闸操作!

楼主:
配电房因改造不能用空芯楼板,能用轻型钢结构复合型材吗?

网友C:
不要命了

网友D:
同意3楼的。

楼主:
双电源配电盘用断路器和刀闸如何选择,本配电盘下边有四路50A空开作动力控制用,断路器和刀闸在GGD盘上如何按装,如选两路断路器和刀闸铝排连接不方便。配电房改造因平时不能停电一个加山和房顶用轻型材如何。谢谢

网友E(2009-07-08):
根据设备的功率双电源的容量需放大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