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P421能用吗?

楼主(2008-03-03):
各位大侠,请教关于光耦的用法。需要用光耦来隔离用,输入电压约1V~2.5V左右,耐压5000V,TLP421能用吗?光耦周边电路怎么搭建?

网友A:
参考:
要求:光耦合隔离用TLP521和直流继电器24V。这样连接行吗?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02319

网友A:
光耦型号可能是TLP521
输入电压约1V可能太低,不足以驱动点亮光耦的led。
耐压5000V对于TLP521太高了,TLP521只能耐压2500V。

楼主:
TLP521是AC/DC的,耐压也不高,TLP421的耐压有5000V,应该是够的,这边采集的1V~2.5V的信号本来是可以直接进PLC A/D模块的,但因为万一短路有高压产生,为安全起见想加光耦隔离。请各位大侠指教一下该采用怎样的隔离电路?

网友A:
查到TLP421,是耐压5000V。
看你的帖子,似乎是要隔离采集的模拟量1V~2.5V,这些光耦都是隔离数字量的,要隔离模拟量需另外想办法。

楼主:
现在查到了专门有应用于模拟量隔离的模块,谢谢支持和帮助!

网友B(2010-09-16):
本公司长期现货 TOSHIBA 全系列 光耦 (TLP421 TLP181 TLP521 TLP621 TLP281...系列)欢迎来电咨询 13424199910 0755-36936103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