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rolNet为何经常通信中断?

楼主(2008-03-03):
Controllogix控制器和工控机用ControlNet通讯。监控用RSView32做的。原来有一个现场经常出现通信中断现象,(该现场为单ControlNet网络)给PLC和工控机重新上电即可恢复通信。当时只是觉得单网不稳定,没多想其他问题。现在发现另外一个现场也频繁出现这种通信中断现象了(该现场为A、B双网)。不知道个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的,原因出在哪里呢?

楼主:
荣桂晶同志
你想说什么呢

网友A:
网络参数规划不合理,建议重新规划

楼主:
那为何最初运行的一年时间都没有任何异常呢?参数不合理,能否具体说明!

网友B:
请具体说明一下

网友C:
用RSNETWORX FOR CONTRORNET,设置好你现场的通信参数(介质,几个站等)。

网友D:
重新组网试试。用RSNETWORX FOR CONTRORNET这个软件

网友E:
更新CNB或CNBR的软件版本

楼主(2008-04-10):
参数没什么问题。也不应该是CNBR的软件版本的问题,如果是那样的话是不是应该是普遍问题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