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柜无功补偿跳闸

楼主(2008-03-03):
低压电容柜有8路电容补偿,当电容柜合闸进行补偿时,手动到第三组时,全柜都跳闸(总的智能断路器跳),是不是这组电容的故障?电容容易出项故障吗?

网友A:
可以看一下电容外观是否有变型,

网友B:
很简单啊,你可以断开第三组再试啊,确认有故障后,再对这组进行仔细检查,不是这组那就再找其它原因!

网友C:
可能是第三足有问题

楼主:
厂里请来个高手:他说是正常现象,因为用电量小,两路补偿就够了,多路补偿启动时,负荷反而增加,电流会突然加大,就跳闸了。哎,长见识啊,我们还当个问题去解决呢!

网友D:
过补超前也不可能跳闸,楼主看一下电容外观是否有变型,可能是哪里短路?现在解决没有?

网友E:
过补超前也不可能跳闸啊

网友F:
不太可能吧!你的智能断路器的型号是什么啊!

楼主:
哦?!过补不会跳啊?问题是解决了:就是用两路补偿。看来问题没解决,这两天没关心这个,有空再看看,谢谢各位高手,学习了……

网友G:
过补不会跳闸,它的总电流和你需要补偿8路时的电流一样的,除非你的智能断路器有过压跳闸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