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有金属

楼主(2008-03-03):
PT100 热电阻内部引线是银的   还有哪些仪表是稀有金属啊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楼主:
这个问题很难吗?

网友A:
铂热电偶是贵金属

楼主:
我知道S 分度热电偶是 还有其他的吗?

网友B:
PT100 热电阻内部引线是银的? 理论上不太可能,因为它的温度系数不是接近0,并且银的化学稳定性并不是很好,但却很贵。如果是3线或4线PT100 热电阻,理论上可以使用温度系数接近0的康铜和锰铜丝,外加化学稳定性好的电镀层。
   实际的PT100 热电阻内部引线既硬且有弹性,一点也不象银丝的柔软性。不象纯银的,但有可能是含银量很小的银铜合金。

网友C:
B、R分度号的也都是。

网友C:
另外,Pt100铂热点阻感温元件的引线,就是很短的那截是铂的,1.385的纯铂丝,组装成热点阻后,焊接的那段引线是银的,99.99%的纯银。使用银导线是考虑的使用温度。康铜和锰铜丝的电阻率大且耐温低,是不能用做热点阻导线的。

网友D:
楼主想把稀有金属拆下来?

网友E:
s型丝是铂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