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设备
怎么标定铨盛仪表cs1-sg称重传感器和仪表?

楼主(2008-03-03):
HBM的C2称重传感器---铨盛仪表cs1-sg
c2 50kn 2.0mV/V ----cs1-sg 0-200.00kg 4-20ma excitpwdc 10V
如何标定、设置仪表参数。
理论上讲2.0mV/V是灵敏度,激励电压10V,0-50kn 对应0-20mv。我加10kn的力,只有4mv的信号电压,仪表的最大显示值设为了2000;最小值设为0; 仪表现在显示的数字应该是400。实际上表上显示的是1500。这是怎么回事呢?应该怎么设置?
怎么标定称重传感器和仪表?

网友A:
那说明书看一看不就会了啊

网友B:
你接了几个传感器,应接4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