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遇到这样的事情

楼主(2008-03-03):
过年来了,开机试机时,发现有一个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一下小了很多,测量输出给变频器的电压没有变。用面板控制设置频率速度还能提起来,大家说说是不是变频器里面哪个模块不好了呢/

网友A:
是不是接线端子做外部设定?
用万用表测下外部设定是否跟年前一至

楼主:
我  改了下输入电压对应频频就又OK了,我是不知里面的模块有没坏,兑不可能是有人去变动这个参数的吧

网友B:
 唱歌的电笔:
你改的是那个对应输入的电压啊?为什么改变电压就能改变输入的频率呢?你说的我还是有点模糊!你应该把你的给定信号是电压还是电流还是电位器!